惠普电脑的问题,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2-04-11):
惠普电脑型号4416s,按下开机键后,屏幕无反应,CAPS LOCK灯闪5下,硬盘灯为黄色,每一秒闪一次,持续10分钟以上
在以上状态持续至少10分钟以后,电脑突然变正常,屏幕亮了,出现惠普的LOG,正常启动windows.开机后一切正常,如果在电脑运行中进行热重启,电脑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只有在冷开机的时候才会出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次开机时,提示 BIOS APPLICATION ERROR(501).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怎么修理。费用会不会太高,谢谢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恐怕是bios的问题啊刷了看看

网友:
BIOS程序损坏了。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刷BIOS。 这个本通病。

网友:
刷下BIOS一定能好

网友:
BIOS怎么刷呵呵

网友(2012-11-04):
弄个编程器刷

网友:
如果能开机进系统的话  可以进系统之后到官方网站下载bios  刷新的 刷的时候插上电池电源 就ok了

网友:
刷bios    不贵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非常大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