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台式机跑C4.

楼主(2012-04-11):
DELL一台式机跑C4.出来图象进度条走三分之一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BIOS芯片是FL008AIF 是不是这个的问题。。用编程器找不到这个芯片。那位大哥知道。。给说一下。谢了

网友:
有硬盘吗。要挂硬盘先摘了试试!

网友:
有硬盘。。上了和不上都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国品牌机!……很不好修!

bios自检不过,没有提示吗?

网友:
没有提示。进度条走三分之一就不走了。。死机了。

网友:
好象已经有图象了。但三分之一到底是哪里呢。是检测什么设备的时候卡住了吧!
CPU。内存。好象都有可能。因为硬盘已经被拔掉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都试了。还是老样子。。求救

网友A:
加个32.768试试,上次修好一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一个?还是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32.768试试,上次修好一个一样的故障

大哥。。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