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9黑屏故障

楼主(2012-04-11):
  接到一台显示器为190ew9的显示器为开机半个小时黑屏,关机再开机又有显示了但过了30秒左右又黑了。再开机又好了过了30秒又黑了.....
  先拆机检查电源板黑驱动板都很正常(外观)。用仪器测量灯管;四根灯管一直是正常电流。还是拆下屏检测灯管,发现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啊还是把四根灯管都换掉了。故障依旧开机过logo显示一下马上就黑屏。再开又亮了 再又黑。
  还是直接接一个四口的高压板。通电    显示器好了。心想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但是我不会修电源板,直接到淘宝网上买了一块电源板。
  过来几天电源回来了。换上去故障依旧,还是一样。请问一下驱动板会造成黑屏的故障吗

网友:
本人一直想学习显示器维修,有谁肯收我;有意者请联系。  我是湖北的  自己只会拆机换一些简单屏的灯管

网友:
改高压也不行吗?试下开机后把按键板拔了看看

网友:
Yy.
可以的话就改高压条就可以了呗,还问什么呢

网友A:
检查高压板上的12V和3.3V是否正常,不正常时检查解码板。正常时换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高压板上的12V和3.3V是否正常,不正常时检查解码板。正常时换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检查看一下

网友B:
这款有一个通病,灯管空焊了。加 焊一下灯管就好了

网友C:
换灯管的手艺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的手艺不行呀

我在网上面直接买的那种一套的,而且我都测试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有一个通病,灯管空焊了。加 焊一下灯管就好了

我在网上面直接买的那种一套的,而且我都测试过了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16833-1-1.html

网友:
黑屏瞬间测下驱动板到电源一体板上的开启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此脚电压变为低电平,刚驱动板故障

网友:
驱动板只提供开关信号,你测试一下

网友:
碰到过!  换驱动板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