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开机有时有声音 有时没声音救助

楼主(2012-04-11):
华硕
z99d  板号:A8N_DC  R2.1
   首先抱怨两句 这机子真不是个东西  发热很大显卡 做过  做N次了   呵呵   正题是现在开机生意时有时无   有声音的时候进系统里什么都是好的  没声音的时候  进系统桌面右下角的图标也没有了 系统是装过好多次  这个问题也是很久了 手上也没有一样的声卡所以只能先看看图纸 但本人对时序还不够熟练所以请教个位师父 看看这个声卡的时序供电我次了正常的  复位开机后有3左右的高电平  接下来不知道哪里还有关键角位要测的  希望高手指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换声卡心片,不会焊吗?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Z99D 是没有声音 是桥引起的 直接干桥OK

网友:
我的分无缘无故 没有了 为什么呀 所以回复下载

网友:
声卡虚汗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可能是南桥引起的哦

网友:
我昨天就干好了一台,这台机器通病是北桥,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八成跟桥有关系,是南桥哦,因为从设备都是由南桥管理 的

网友:
同意,加焊声卡和南桥

网友:
仔细检查检查声卡周边量量各元件,先从声卡下手直接换一个先,别动不动就桥的,依据呢?经验?

网友:
经验也要啊

网友:
北桥做过还几次了 是朋友的机子 不能收钱的  我总不能给他换个北桥 和声卡吧  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    刚开始有生意   但用着用着就没声音了    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加焊北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