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保存不了BOIS ,

楼主(2012-04-11):
    客户送来一个宏基笔记本来的时候蓝屏。以为简单装下系统好了,装完系统好了。但是拔掉电池装上在开机又蓝屏,设置IDE 能进系统,在拔掉电池装上有不能进,发现保存不了BOIS , 电池有电,南桥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 二极管换了,不行,求下思路。

网友:
自己顶,  朋友们来看看,

网友:
换BIOS心片

网友:
能亮机说明你的BIOS资料是正常的。只是不能保存。个人认为南桥的可能性最大。有没有查过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关机后BIOS是暂时保存在南桥里面的。查查RTC电路和南桥吧。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查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