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3007电压通电后慢慢降低,什么故障。

楼主(2012-04-11):
全汉68pd电源不开机,tl49412脚电压低,顺着查到13007哪里,一个13007的两脚电压135左右,还有一个从开始通电的140都慢慢降低到120左右,找不到原因。请教

网友(点评):
更换大电容和分压电阻

网友:
12脚电压低,具体是多少请说明,这个电压是由待机电路供电的,与主电源电压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有的电源这一路供电与主电源12V输出之间有一个二极管,注意一下是否有击穿,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换掉这个二极管。另外,13007电压下降,通常是大电容和均压电阻不良,你应该先测大电容电压是否对称。

网友:
12脚电压低与13007无关,查12脚电路的电容吧

网友:
tl494的热稳定性差导致的吗?

网友:
桥式整流管是否有某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