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

楼主(2012-04-11):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换的新南桥后就掉电,原来不触发的,后来又接到一台L600换屏的对比了电流, 停在1.22A十几秒后才上去显示是不正常的,好的事一下就上去了。求高手解

网友:
没有明白   因为没有具体说得很清楚

网友:
就是电流上到1.22A要等十几秒才上去,才有显示。显示20秒左右就掉电了,  原来是不开机,换的南桥,

网友:
帅哥  问题没说清楚    机器型号都不知道   光说电流   这哪行啊

网友:
L600-22B  电流停留不正常的,我找了好的机子电流一下就上去了,10秒不到就显示了,这个要好久才显示,显示一会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