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电源30V烧坏一大堆零件

楼主(2012-04-11):
今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接一台HP CQ40。说是昨天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断电,然后在也开不了机了。上可调,待机0。01。
但电源口灯不亮,以为要换原装充电器才行,于是接上客人的充电器,也不亮灯。直接打充电器的电压33V,当客人面拆开
机器,里面烧糊了7个MOS,2个电源管理IC。这样的机器不知道桥和显卡,CPU那些有没烧坏。因为客人这个机器是AMD独立
显卡的。给客人推荐换INTEL独立显卡主板,连CPU一起换。客人不肯,问能修不,能修的话就尽量修把。于是给客人饱假
连换一个电源一共500。哎,真不知道这样的机器能修的好不?明天先把明显烧糊的MOS和IC换了在看看。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
先打一下值看,后面没坏,就把坏的东西换掉试试了,

网友:
500修不好 好可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