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短路的疑问

楼主(2012-04-11):
小弟新手,修板子和显卡时经常碰到过电解电容两脚短路的,拆下测电容却是好的,量板子才知道是焊盘两脚短路。小弟我对于焊盘短路很不明白。焊盘短路是不是这样的。 例如,电容焊盘一脚接地,一脚接它相连的元件,例如IC,这个相连的IC击穿对地短路了,所以焊盘连接这个IC的一脚也接地了。所以就造成焊盘两脚对地短路。然后把这个短路的IC搞定了,焊盘两脚就不会短路了?各位师傅,请问小弟的理解对吗???

然后例如一板子短路不上电,北桥附近的电解电容对地短路,跑下线,假如进桥的话,就可以怀疑北桥短了???

请各位师傅赐教,纠正小弟错误。谢谢

网友:
非常正确 ,,,,

网友:
要查出是哪里短路

网友:
师傅您可能还没看清我说的,我意思是 电容一脚接地,一脚接IC,现在这个IC击穿短路了。所以电容接IC的那一脚也短路了,现在把短路的IC找出来搞定它,电容焊盘就不会短路了,对吗?

你的观点一直都是对的,为什么有疑问。并联电路中,只要一个支路短路,整个电路看起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这是电路中最基础的东西,需要多看图纸或加强理论。大家相互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