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不开机

楼主(2012-04-11):
以前在论坛里经常看到有师兄 说,换电容后不开机的,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今天终于也让我碰着了,一台电脑客户讲,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起,通电后,确实如此, 正常开机时量各个供电,都OK 不正常时,量得CPU 供电,一会正常 一会偏低  仔细检查后发现,CPU 供电旁边,有三个电容 有鼓包,但不是很明显,果断 操家伙,换掉  满怀信心的,通电开机,傻眼了,复位灯常亮了,偶尔还会掉电保护,测CPU供电0V   之前CPU供电不正常 但起码有电压, 又仔细检查 了下,换掉的几个电容脚位,发现问题了,有一个,电容 一脚可能是因为,焊下来的时侯,力度用大了,将电容接地端 表面的绿油,乱掉了一点,在换新电容上去时 电容正极就很容易和,电容接地端 连锡 短路 重新处理下焊脚 上电,跑码OK   小弟把这些写出来,,是希望指醒各位师兄 在换电容的时侯,也不能太马虎,少走弯路,多点时间出来 多修二块板,多挣点钱,

网友:
多多练习  以后

网友:
换电容虽然是简单活,也不能马虎

网友:
我换电容都是用风枪吹,不会发生你说的现象,以后你试试看!!!!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可以理解为主板设计不好吗?

网友:
第一次换电容,还没学主板维修,用的是外热尖头烙铁,神舟的台式机主板,原来可以亮机的换后无法开机。第二次是学了主板维修,用的是936b,也是神舟的台式机主板,把表面的阻焊漆都蹭掉不少,正常开机。没发现楼主所说的想象

网友:
我要是换件就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换

网友:
那楼主你这就是认为故障了哦 呵呵 谢谢分享

网友:
换电容也要学问和技巧

网友:
电容不是那么好换的是需要技术滴

网友:
看来,要练好基本功啊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就好。

网友:
谢谢 提醒
顶一个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行,还有就是不细心

网友:
电容大小一样吗,再换几个试下,我自己见过换的大小不同没有供电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维修,多练。连这个都做不好,怎么做维修

网友:
呵呵,以后得注意点!

网友:
主板上电容的焊盘本来就很小,弄不好就会焊短路的。马虎不得。

网友:
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