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显示 网络连接受限?

楼主(2012-04-11):
为什么总是显示 网络连接受限? 想了N多办法、修复 重启路由器。等等 就是不行 装系统的话用不了多久就有 出个叹号~! 提示 连接 受限 、头疼!  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这样行吗:打开“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图标”——选属性——弹出对话框最下一栏去掉对号——确定

网友:
首先要排除路由器、网线的问题。
还不行的话,尝试把网卡调为10M半双工模式试试。
仍不行就外接个网卡试试

网友A(2012-05-29):
设为手动IP地址呢

网友:
用WIN8也一样

网友:
一个是设备管理的设置可以看一下,另外看一下是不是网线上级管理器设置了限速,或者就是试一下其他的人方法了

网友:
自动IP看下。。。。。。

网友:
我觉得受限是MAC的问题猫的背面看看有没有MAC码有就填到网路卡位置那里试试,有路由器就克隆一下MAC

网友:
网路卡位置在设备管理器的网卡里设置在调双工模式的下面

网友B:
我是这样解决的:

打开“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图标”——选属性——弹出对话框最下一栏“此连接被限制...”去掉对号——确定

受限制的黄三角叹号消失了

网友:
我的是XP

打开“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图标”——选属性——弹出对话框最下一栏"此连接被限制或无连接通知我"去掉对号——确定

网友:
有时候带小黄色叹号,但不影响上网哦,感觉心里不舒服,可以在本地连接属性里面去掉

网友:
楼主用的是路由器吧!系统问题!中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解决的:

打开“网上邻居”——查看网络连接——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图标”——选属性——弹出 ...

  消失了不代表能用啊

网友:
提示连接受限时,可以正常上网么

网友:
看是不是连接路由器,一个一个的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失了不代表能用啊

你是通过路由器......我这里是自己宽带4M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2013-01-02):
宽带连接取掉那个对号是可以的 如果是无线网络连接 出现叹号 取掉对号只能是掩耳盗铃!

网友(2013-04-07):
一般可以设定一个指定的静态IP,遇到几次情况都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
如果是无线网应该是信号太差,如果是插网线的那种应该是获取ip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为手动IP地址呢
我也是那样做的。对头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

网友:
输入IP 地址就OK 了

网友:
本地连接 属性 internet协议 属性手动设置IP

网友:
找你的网管问问。

网友(2013-12-19):
那是路由器的问题,ip地址错误了

网友:
那是你的路由器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个ip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DN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