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笔记本用着用着会白屏故障

楼主(2012-04-12):
自用的一台宏基笔记本,用着用着会白一下屏,然而又好了,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换了屏线还是一样!那位大师有遇到过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期待结果

网友:
宏基怎么那么多白屏啊?外接正常吗?查接口供电和测差分信号线对地阻值

网友:
很可能显卡吧,加焊一下

网友:
检查屏和显卡

网友:
建议最好先检测屏,在动显卡,BGA有风险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屏接口,不过最好先测屏

网友:
外接看看、、先别急着烘显卡、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虚焊也很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    再用段时间估计就很明显了

网友:
屏的概率大点

网友:
屏线吧,4315   4720  4310等都会

网友:
你说的白屏是白一下就恢复正常了。还是白屏后重启正常

网友:
宏基什么型号的机器都不知道

网友:
宏基有款45**的机器,屏线接口在风扇的出风口,容易虚焊,引起白屏

网友:
外接先确定下

网友:
如果是au屏的话 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mos供电管子不稳定导致!碰到n次

网友:
有的屏白屏是通病,先检查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