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问题相当郁闷

楼主(2012-04-12):
铭鑫GT240显卡,玩游戏3开号的很正常,但是只要看网页视频就卡住死机蓝屏白屏自动重启,系统换了N个 从XP换到WIN7还是涛声依旧,驱动在官网下了原版驱动,驱动精灵也下载了驱动的试过 还是没解决,告诉们研究下这个是显卡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显卡的问题该怎么修,驱动的问题该怎么弄,的折腾几个小时了,还是老毛病

网友:
嗯,显卡问题吧!把显卡换另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
那是显卡里面那个省电模式作怪,如果显卡有P8和P12,你把P12和P8关闭幕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 今天铭鑫的客户技术远程把BIOS刷了 说是把节能那个关了 反正刷了好几次 结果直接刷来 黑屏了  但是电影声音还有 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  很悲剧 据说要我反常去修了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