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上网本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12):
按照该机器的上电时序,插上适配器是有3  5V待机出来的。芯片815LN。如图中所示,第一脚和第六脚是一起的。第一脚电压为0V,第六脚3V。AUX on和aux off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芯片的脚位:
1脚0V(正常情况,应该是3V和第六脚一样)、 2脚19V供电、 3脚和4脚2.75V、 5脚5V、7脚1.6V、9脚3V    13脚8.2V   14脚0.11V  16 17 18脚:5V

这里的第一脚和第六脚应该是开启的,我想第一脚应该和第六脚一样,3V才正常。为何第六脚3v ,第一脚0V。看图应该不会呀,他们都在同一条线上。。。。还有aux on    aux off在这里应该怎样理解?他们有何作用

网友:
第一脚应该是开启之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点评):
第六脚应该是5V的,为何这里会是3V

网友:
1脚还有个上拉

网友:
3V.5V都正常何必在这纠结?此芯片参与开机?建议楼主查查参与开机的芯片,开关上电压,南桥晶振,EC晶振,BIOS,南桥和EC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竟然上管和下管共用一脉宽信号,对不对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