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和R40E的密码芯片是通用

楼主(2012-04-12):
  现手里有R40E一台机器,客户需要解锁。但不知道这密码芯片是不能与R40互换.望高手速来回贴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用编程器吧 24开头的那个芯片程序读出来  用IBM password 软件 解码  然后开机输入就OK 了  我自己用的X31 以前锁起来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是知道密码了,还是直接以后都清空了

网友:
不单这两个很多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