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循环重启。???

楼主(2012-04-12):
联想L-I848M主板,开始是显卡旁边两个三极管的两个电容坏了,我换完之后能亮,但是亮一下就重启。刚检测过显卡,显示器一亮就接着检C1然后再这样一直循环的检测,。这是哪的问题呢,是南桥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点评):
测量一下开机针,复位针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个别主板显卡问题也可能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呵呵,刷下bilos,在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觉得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下再说

网友A:
如果可以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下了

网友B:
我碰到过几次显卡出现问题倒致重启的。十有八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就加焊下南桥

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几次显卡出现问题倒致重启的。十有八九了。

显卡是独立显卡,我换过几个了都这样,,,,,,,,,,

网友:
最近加热都直接把桥做死了..晕!

网友:
修好了,刷了遍BIOS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首先刷BIOS,这才是王道 。

网友:
刷一下bios,换个显卡什么模样?

网友:
   像这种问题 肯定先刷BIOS ,再考虑 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