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34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2-04-12):
 如题8734无待机LDO3 LDO5 正常,开启信号也正常。但是两组上下管G极电压跳变伴嗒嗒响。同时B+电压降低到15V且跳变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后级可能有短路
测量一下3V 5V 的电阻,或者烧一下机

网友:
B+电压降低到15V且跳变
证明后级肯定有短路,把短路搞定了,再修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