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 不认硬盘 两个硬盘垫子是凶手

楼主(2012-04-12):
接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53B的笔记本 还在保 但是同行说客户急着用 可以修 故障为不认硬盘 硬盘是新换的 开始怀疑南桥坏了  拆开一看是二桥合一的AMD桥 量了硬盘接口的供电正常 于是裸机上硬盘试机  发现可以认到硬盘  有些小纳闷了 装机一看 又不行了  排除了主板问题 我把硬盘放台式机上一测 也是好的  装在笔记本上又不可以了 换一块新盘上去也是一样  后来突然想到同行是给人家换的硬盘 会不会是现在的硬盘装上之后短路了 于是看了下硬盘 和所有裸盘一样 么什么不一样 一看机壳  有两个硬盘减震垫 应该是减震的吧 两个垫子好像和主板连着的 其他都是塑胶壳 抱着怀疑的心态  问题不会是那两个垫子吧  拿表一测 哇塞  竟然是通的  可以导电 - -  于是果断的扣了 装上硬盘 OK  分区做系统 问题解决 么想到 问题竟然是出在两个垫子上  这同行也是的 换硬盘的时候么注意原来的盘和新换盘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那两个垫子是不是挪动了位置啊?要不也不会短路吧,如果是导电的垫子一般用来接地用的。

网友:
硬盘不都有有架子固定吗

网友B:
那两个垫子怎么会通的导电呢?不是所料的吗?

网友:
什么材质的硬盘垫子啊,还导电??

网友:
呵呵 长知识了 还没遇过这样的事

网友:
长见识了  以后注意

网友C:
没有看得明白,这个垫子是原机上的吗

网友:
这个重没遇到过 这次真长见识了 。

网友:
垫子导电? 什么样的垫子,有图木有

网友:
还真没想到那个东东能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得明白,这个垫子是原机上的吗

机子换过硬盘 垫子是原机的 硬盘是后来同行换的 估计他少装东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垫子怎么会通的导电呢?不是所料的吗?

哎  开始我也以为是个绝缘的棉垫子呢   可是么想到表一量  是通的  无语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垫子是不是挪动了位置啊?要不也不会短路吧,如果是导电的垫子一般用来接地用的。

垫子么有移动位置 还沾在上面  是我扣下来的 估计同行换硬盘的时候  原装硬盘应该有绝缘措施  只不过他么注意吧

网友:
维修行业无奇不有啊

网友:
哪个电子是塑料的吗 也能通电

网友:
E40后期是有在WD薄的硬盘上加防震垫。而且我确定是他在换硬盘的时候把那个垫子放错位置了,才导致不认硬盘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很多机器都有在薄的硬盘上加。打错了。

网友:
应该是垫子方错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