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通用的高压条 屏幕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4-1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时候改完通用的高压条 屏幕一闪一闪的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轻微的抖屏现象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是灯管有毛病,还要换灯管的

网友:
没出现过

网友:
估计高压不稳造成

网友:
嗯对可能是他那个开启信号不稳定

网友:
嗯  遇到过啊  有些还有吱吱的电流声     大多数 是高压条带负载能力不好。。。。,

网友:
  你接十二V吗?十二V要共输出共地线。。没共地线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有时接头脑发猛会5V.

网友:
你电压没有接错吧。我以前电压接错了就会闪。后面接对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确认灯管的好坏  看高压板供电是不是很高 不要接调节线

网友:
那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