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求教高手

楼主(2012-04-12):
现在的故障是EC 134脚与BIOS的6脚断线,但只要一连接上就无待机电压,开机瞬间掉电。EC换过 BIOS确认是好的,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

网友:
你先把这个脚连上,之后再去看 一下BIOS是否工作正常(其实包括,波型,等),如果都正常,你上面说的一句话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无待机,触发就掉电,这是有问题的,有的机器等机电流是看不出来的,你要看触发之后为什么掉电,是有短路的地方,还是哪些电压没产生,等等。应该顺着这个思路修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修的不想修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BIOS芯片周围的元器件  看看是不是哪里损坏把信号拉低  信号被拉低会掉电的     也可能是那组电压不稳定    楼主也要好好查查个单元供电哦

网友:
再顶下 赚点积分

网友:
估计有地方电压被拉低了导致这故障

网友:
断线是一定要接上的   至于掉电   肯定有短路    仔细查查   要是没有短路就是有某一项供电有问题

网友:
当时就没研究明白,最近无事了翻出来研究研究,发现还是没啥想法郁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