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6535b 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2-04-12):
昨天早上。客户送来一台HP6535b笔记本。说自己清完灰,装好就不开机了,自己心中一喜,觉得这个本好弄,应该就是装的不好,或者散热没处理好。。那在手里试机,发现电流上到1.4左右就掉电了。。于是,拆机。。
板子拿出来了。发现,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内存,电流到1.2几。不会掉电。。。客户自己说,只是清了风扇的灰,散热片都没敢动。。。装起来就这样了。。。我觉得是哪组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造成的。于是查各个电压。发现,待机电压正常,南北桥供电电压正常,cpu电压正常。。。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打波。不知道怎么修了。内存,cpu都换过好几个。。没用。。。BIOS刷过,CPU座子加焊了,北桥加焊了。。。涛声依旧。。。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都打算给客户换板子了。。。各位大侠,帮帮忙。。。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内存槽看下有没有脏东西 ,

网友(2012-09-13):
最后怎么修的啊?

网友:
没取3V的电池吧

网友(2012-12-29):
正在修一台这样的机器,是因特尔的,第一次开机掉电。重启后又亮了。  什么情况啊、 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小电池是不是去掉了,放个电看看

网友(2013-11-09):
我也是这样问题,你的搞好了嘛

网友(2014-03-26):
我手上有一台4411,也是上内存掉电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   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2014-05-13):
上内存掉电就没有人能修好么

网友(2016-09-16):
楼主,我现在也在修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就不掉。笔记本型号是E5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