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2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4-12):
收到同行的,之前来,没有待机电压我换上MAX1632就好了,他说拿回去用又不行了,没有待 机电压出来,V+只有4.7V  pr27 2端有19V 1端只有只有4.7V PD4 1端有4.7V 2端ov 取掉PD4 V+有19V SHDN-有13.7V  4个驱动管换了,还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如何办,论坛里的师傅们帮我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MAX1632换了4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28    7   脚控制信号哦有吗

网友(点评):
V+都不正常你说有吗

网友:
PR30   28  这个分压电阻 正常吗

网友(点评):
正常没有问题 的

网友:
这个时候测阻值,是不是哪块有短路的,或是你的细节没把握好,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V+电压被拉低,根据你说的判断,PR27 电路正常 ,拆下PD4  V+就有19V,  那往PD4  和 PR28 和 PR30 查啊。

网友(点评):
现在是这样的,V+有5V 打波是杂波,左右移动的波,SHDN 现在有0.7V左右,PD41端有5V 2就是0.8V

网友:
是不是哪块有短路的,或是你的细节没把握好,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有漏电   短路的地方

网友A:
顺着PD4的后级去找  看PD4还通到哪里

网友(点评):
通相温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PD4的后级去找  看PD4还通到哪里

测下后级的阻值是多少 看是否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