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坏道软件

楼主(2012-04-12):
如题:那位大师有测试硬盘坏道好软件奉献下,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HD TUNE还有MHDD!这两个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上正解。前者是 Windows 下用的,后者是 DOS 环境下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DOS下用MHDD测试。因为想测试基本上硬盘都是有问题了,不可能进系统测试。

网友:
MHDD 非常好用

网友:
dos下的mhdd就很好用

网友:
MHDD怎么修复坏道?求指教!

网友:
上面图片是我测试结果,请问大师们我的硬盘坏道严重吗?
硬盘坏道有人说低格(坏道不太严重)能修复硬盘。不知大师们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我顶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财产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
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网友(2012-08-24):
坏道多了根本没法修复

网友:
THD TUNE
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不怎么准的,还是MHDD一目了然,而且很详细。

网友:
在DOS下用MHDD扫描坏扇区,按F4就是SCAN扫描的意思,红块表示坏道,绿块是好的,灰块是即将变成红块的那种

网友:
同意14楼,正确。坏道太多硬盘修复意义不大

网友:
物理坏道,修复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 TUNE还有MHDD!这两个挺好用的!

HD TUNE 是系统下的吧。MHDD是DOS下的。

网友:
推荐楼主下一个新概念ghost ,内存检测,硬盘检测,装系统都有了,想干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