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几台本本,大概内容分享下 基本算通病

楼主(2012-04-12):
第一台:东芝M100   开机无显示   电流0.8-1.35左右  加焊显卡无果,加焊显卡接口  解决  这个算通病吧

第二台:IBM T43   本来是灯管发红  结果我上电发现电源不能开机  电池可以    拆机 测主板 3V 5V正常  触发后 2北桥供电短路   3V 5V小时   加焊3V5Vmax  解决   这个算通病吧

第三台:联想E290G  接电自动跳变0-0.35    应该是短路  无3V5V  发现QD55电压下不去  但是3V 5V 南桥 北桥 均无短路  没办法 直接加3V到后机电路烧机  发现VGA接口很烫  发个一个电容老化短路 更换后修复

因为是昨天的 所以没仔细记录 只能写个大概

网友:
显卡接口????????是哪个

网友:
显卡接口?

网友:
独立显卡板?

网友:
楼主,T43那个你说北桥短路。怎么量到的 呢?

网友:
T43这个机子表述让人不容易懂

网友:
第三台:联想E290G  接电自动跳变0-0.35    应该是短路  无3V5V  发现QD55电压下不去  但是3V 5V 南桥 北桥 均无短路  没办法 直接加3V到后机电路烧机  发现VGA接口很烫  发个一个电容老化短路 更换后修复1 S$ U
本文来自:迅维网(ww
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2993-1-1.html
修短路的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北桥 短路  灯管还能发红 ?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很强悍  技术很NI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