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场管的测量

楼主(2012-04-12):
我现在跟着一个师傅学维修,前几天测两个在路场管,两个管子很近。两个都是DS有值,GS有值,听饼哥讲过,这种管子就坏了。可是师傅说两个管子如果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没坏。咋回事啊?

网友:
我是新手,请师傅们教我

网友:
你是在线测量,饼哥说的你可能没理解。不一样的测法。

网友A:
难道不可以在线测量吗?那怎么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可以在线测量吗?那怎么测?

在线都是对比法 去判断那个出问题了,你上论坛基础部分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都是对比法 去判断那个出问题了,你上论坛基础部分多看看就知道了。

知道了我也看看,你的意思就是如果在路两个都是同样的情况,也许测的有问题也没事

网友:
管子在线测量的不准,但如果一般GS短了,就可能有问题了。要取下来测量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拆下来测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C:
怀疑有毛病的原件,拆下来测量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有毛病的原件,拆下来测量准确点。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