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电脑莫名其妙的反应慢!!!

楼主(2012-04-12):
前几天接手一个旅店的电脑,说是看不了优酷视频,拿到手看来下配置:3200+1G/667+6500GT+80G,电源是航嘉的300W额定,经上机测试确实看不了视频,提示没有adobe flash player,请点击安装!安装adobe之后依旧显示未安装!!于是重装系统问题依旧,换硬盘也是这样,单测内存显卡均无故障,主板目测无电容鼓包,无掉件电线,各项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求救,房我这两三天了,问题还没找到呢,谁见过类似的问题?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样的问题重装系统我都搞定了。你换硬盘都没搞定?????
对了 你看以下显卡  集成的话你装个显卡试试
或者装也别的浏览器试试

一般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对了还有 别的可以看吗 比方说土豆啊。自己硬盘的电影啊 如果就不能看优酷你可以试试这个

首先单击IE主窗口中的“工具→Internet选项”,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高级,在下面的列表中找到“多媒体→播放网页中的动画”选项并将其选中
在internet 选项—安全—自定义级别里要把运行activeX控件和插件,选为启用
2.开始 运行 输入regedit 回车进入注册表 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ActiveX Compatibility]
将其下面的{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项或{D3f97240-C9f4-11CF-BFCr-00A0C90-00A0C90C2BDB}项的主键删除后关闭注册表 按键盘F5刷新后再安装FLASH插件

网友:
这些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行啊,忘记说了,主板是NV单桥的,能不能是桥有毛病啊

网友:
软件问题啊,你可以尝试在打开视频的时候右击打开“禁用硬件加速”!!!

网友:
有可能! 把那桥做下BGA

网友:
先把系统有的文件禁用 还不行就做桥

网友:
先做系统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以前我碰见过。。。从开机到进系统。打网页都慢。。后来检查是主板段了一根线。。你仔细看看

网友:
软件问题..楼主换个别的系统试下..

网友:
如果确定软件没问题,那就利用排除法来判断是哪个硬件的问题

网友:
换CPU会有惊喜的 楼主

网友:
额………………你不会是来刷点击率吧?正常重装系统就能搞定的啥还会不行?????

网友:
我也建议你换CPU。

网友:
AMD的U NV的桥,楼言好运气,都遇上了,两个都有可能呀

网友:
l垃圾AMD CPU换掉看。

网友:
直接忽悠客户说电脑配置太低之类的,让重新买个,不行就说主板要换个

网友:
关闭显卡硬件加速试试.

网友:
硬盘线,或者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CPU 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