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供电短路,是否南桥坏了

楼主(2012-04-12):
1117输出脚对地。南桥周围有滤波电容短路。IO 的5V待机有了。但是没有跳变信号。请教是南桥坏了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你可以吧I/O,网卡都吹掉再测测南桥是否还短路。还短路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首先要把1117的输出搞好了,然后测量I/O的触发脚位才行

网友:
新手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