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突然变小

楼主(2012-04-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声音很小。。我确认了下。。声音调到最大但声音小的可怜。。外接耳机。。也一样。。。就是放不大。。。。我问了下客户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客户说昨天晚上看电视声音还很大。。。看着就一下变小了。。。然后带耳机也一样小。。就是放不大。。。本人认为是功放芯片的问题。但功放芯片不好找。但请叫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给讲解下。。谢谢!

网友:
播放器那里把声音调小了吧?去播放器那里看看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IBM T42的本子就是键盘上调下音量就好了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   是什么笔记本啊  如果是IBM   你调下键盘上的音量按钮试下  如果是别的笔记本  换同型号的
功放就行了

网友:
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控制信号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