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屏幕分成四块!

楼主(2012-04-12):
联想F31 屏幕分成四块,四种的!右边是黑色的,请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的都分成6块

网友:
碰到过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你也可以外接试下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一下就好,最好重植株.显卡没坏这么常识的问题也问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怎么可能显卡没有坏,从新直球是可以,但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必须换才是彻底解决

网友:
外接正常了 干嘛不干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值过好几个了

网友:
显卡吧,加焊吧

网友:
有的分成8块,显卡的问题,最好是重新掷球,加焊的话就怕刚过保,客户在来找,那样怕影响名气

网友:
多分屏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加焊或者重新植株做上去就好了

网友:
G86的显卡如果温度别太高,加焊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 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还用问的吗

网友:
摆明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像F31这类型的板子,由显卡引起的故障有灰屏、花屏、分屏、白屏、不亮…好多样呐,遇到这种就理应先考虑显卡,不含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加焊就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 呀

网友:
你得 看看你那机器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网友:
多为显卡开焊,加焊就行了

网友A:
100%显卡空了 做一个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试验

网友:
显卡问题。你换改良的显卡芯片吧

网友:
V3000常有的,还是老问题,加焊还是重植自己拿主义

网友:
联想F31, F41 显卡问题多……算是通病了

网友:
无论是分6块还是4块肯定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显卡空了 做一个吧
我遇到的都是显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