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联想Y430

楼主(2012-04-12):
联想Y430拿来时不跑马 3.3V南桥短路 找了个旧的换上 开机显示了  过一会在开又不显示了  看电流有在跑  麻烦各位研究下还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没做好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如果可以换个新桥吧 我有次连续换了2个坏的旧桥。。。

网友(点评):
呵呵我有次买旧的CPU供电芯片。买了5个换到第5个才好的。。差点哭了

网友:
最好  好好测试下供电时钟复位是不是都正常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更好    看看是不跑U呢 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是掉电,应该还是条件没有满足   好好把动过的地方查下

网友:
换桥也不行吗

网友:
整个确定好的桥,比如V3000上的南桥,要不就买个新的,用示波器先看看

网友:
搞定了 BIOS坏了

网友:
BIOS怎么就坏了呢?

网友(点评):
神奇 还点亮了一下就坏了

网友:
BIOS坏了,会引起掉电啊,真的又学到一招

网友:
桥之类的,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点评):
说了搞定了 BIOS问题

网友:
南桥把bios烧了?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