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2121TX

楼主(2012-04-12):
惠普DV3-2121TX换成XP系统无声。

网友:
它的原装系统是什么啊    有的系统如果机器不支持就会找不到硬件  自然就没声音啦

网友:
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以前是VISTA原装系统先换成XP系统无声

网友:
会不会是要刷 bios.

网友:
有的机器要官网驱动的

网友:
刷BIOS后更新驱动。

网友:
赞同楼上 ,在有就是换WIN7

网友:
这种机型要装原装驱动OK

网友:
装上驱动补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