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4-12):
技嘉G31主板
不跑码,好几块都没有搞好,郁闷中,求高手指点

网友:
再说清楚一点,不然,就凭这些故障现象谁都无法解答

网友:
具体点,,  有没有跑00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个IO,BIOS看下

网友:
理解 我这也是啊~!从图纸慢慢找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就去换个io 或者刷个bios,技嘉主板这两个东西比较爱坏

网友:
什么情况都不说    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你测量一下供电正常吗,复位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BIOS资料有没问题?不说清楚一点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不清楚啊   刷bios去吧

网友:
复位灯正常吗?要讲清楚

网友:
迷迷糊糊地 最起码你要全面检查才知道哪里的问题哟

网友(2012-06-06):
一般是CPU没工作,但影响的条件有很多,得先按维修主板思路排找一下

网友(2019-05-02):
同问,炒鸡新手,我快爆炸了,排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