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板子 把我弄死额

楼主(2012-04-12):
诊断卡跑马  9b  假负载量 供电时钟复位pg 全部ok 刷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丢掉算啦,这样的板

网友:
上图,给你看看。你的跑码是从C1..2B..一直到9B 还是第一个代码就是9B?

网友:
换过IO了么

网友:
诊断卡有什么用?我 都懒得用它了,另外楼主机器什么问题现象也不说,
最后估计大家都是到这里来拿充值分的吧。

网友:
诊断卡真的没有什么用么?那维修人员几乎人手一片,厂商还在开发带液晶显示的高档货。。。并非无用 ,是你没有善用它吧?

网友:
诊断卡肯定有用了

网友:
技术再高,也不能把诊断卡否决掉

网友:
是的  诊断卡有用是必然的

网友:
诊断卡还是有用的!不过845的板还是不用维修了!!!

网友:
量量IO的条件或直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