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0显卡报警

楼主(2012-04-12):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还望多多谅解,进入正题: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830,intel芯片组。IBM南桥  GM45北桥,现象故障为一长两短显卡报警,集成显卡的应该不是北桥问题,量各组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本人修任何机器有一个规则,不会乱动桥,加焊桥之类的,在没有进水,短路,吊件,等情况下,一般都会刷个BIOS试一下,没想到还真的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刷好机器的BIOS

网友:
好经验 以后我也注意下 不要乱动桥

网友:
厉害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会选择刷BIOS

网友:
BIOS,显存,北桥,少供电的情况都遇到过。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敏捷呀 是不能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这样也是BIOS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独立的也是显卡报警,换显卡芯片也不行,显卡芯片是9300显卡的,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人来分析一下。BIOS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那肯定是读写时 被病毒入侵了呗 ! BIOS 是核心的来的! 只有保证不坏的情况下后级才正常!

网友(2012-05-28):
我也有一台  不过是显示LOGO之后就白屏!  现象有点不同!

网友:
我决定把你的BIOS下载刷的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