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笔记本主板这个位置插什么的

楼主(2012-04-12):
上图,请师傅们帮助:那个1394_ID的插槽是安装无线网卡的还是独立显卡的呀,具体支持什么型号呢,还有:这个板子我用CPU-Z查了北桥芯片是CN700,南桥是8237,我想升级一下主CPU,除了VIA自家的C7-M 794 (2.0G)是最高的了,而且还难找到货源!能不能用INTEL 奔腾M的呢!!!

网友(点评):
无线网卡

网友:
这是老机器,都差无线网卡的,现在的机器都没有这种接口了

网友:
大哥这个地方是插无限网卡的,老本子了,现在的新本子插独立显卡的插槽比你这大点.具体的型号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是不是插MINI PCI接口的,能推荐一款吗,最好能支持WPA2加密的

网友:
不用插得

网友:
一代的无线卡擦槽把

网友:
查无线网卡的。

网友:
一看就不知道是同行啊,还问,

网友:
这个貌似是方正的机器吧,上面基本很少用的到,

网友:
这个现在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没有这个插槽的

网友:
上面写得很清楚呀,唉!

网友:
mini pci 设备, 例如猫,无线网卡等,

网友:
淘宝 搜“ mini pci 无线网卡” 大把等你买 也就是十几元

网友:
无线网卡或有线网卡或者猫呀

网友:
C7-M 794 2.0G\400的CPU好难找哦

网友:
无线网卡或者扩展卡

网友:
头一回见这样的板

网友:
这个插口是插无线网卡的。现在新机子都没有这种接口了

网友:
不用插··不管他·

网友:
老板子了,一般接一代无线网卡,现在的本子已经淘汰这种接口了 mini pci

网友:
无线网卡插槽

网友:
无限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