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测试卡跑D4

楼主(2012-04-12):
HP_515_集显_Volna

网友:
电压跳变可能跟在复位有关.因为在CPU未跑码的时候电压是要低一点的..AMD的CPU爱坏,还有桥爱虚焊,不管那个坏了,用风枪加热下都会有所好转,可以用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如果CPU坏,建议更换.桥虚就做下BGA..

网友:
北桥跟CPU座子是关键

网友:
AMD CPU先换个U试试,很多时候你和收到意外的惊喜

网友:
加焊北桥吧   AMD的U  北桥虚焊的多一些

网友A:
AMD的北桥 容易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北桥 容易虚汗

谢谢,我 现在 准备换北桥

网友B:
这机子BIOS容易坏 我在网上下的刷上去都点不亮后来找了个机子备份出来耍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BIOS容易坏 我在网上下的刷上去都点不亮后来找了个机子备份出来耍上去就好了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C:
bios  ,刷了就好,,,
我之前修个和你的一样现象,,我把南桥都换了,后来刷下就好了,,先比动桥,,

网友(点评):
么有对应的BIOS,刷好了,有的出现风扇一直转

网友:
还有就是有的是芯片,重值就好

网友:
刷了BIOS 故障依旧啊~

网友:
我也有块和你一样的板子,还在维修中

网友:
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刷了就好,,,
我之前修个和你的一样现象,,我把南桥都换了,后来刷下就好了,,先比动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167-1-1.html
试一试这个哪,
不插内存看下报警不,,如果报警,那bios的可能很大的啊,,我这个机器的南桥都换了,后来刷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也遇到过修不好的情况,只知道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的

网友:
估计还是看看电的问题吧,有图纸好办呢,确定前面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从后面向前找,找到没跳的那个就看电路仔细找,输出的PWGODD应该有些问题

网友:
CPU 电感L518   L+VCC_CORE_VDD1 电压在 1。22--1。18--0。96 反复的跳变,说明机器在不断的复位,查一下复位电路,一组一组查,还有供电,在正常的情况下你可以重植一下北桥或考虑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