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二手维修机

楼主(2012-04-12):
今天接到一台X61二手维修机,通电不开机,问客户说之前人家修过显卡就是北桥,用了一天就不行了,拆开机仔细量了各组电压,到量到L4,L5时电压只有0.3v,不对呀VCC1R05M/VCC1R25AMT正常电压应该1.3v才对呀,对着图纸查U91,但是主板上没有U91呀,看到图纸上VCC1R05M/VCC1R25AMT同一起,顺着查到是BD3508,有组电压偏低了,加热一下电压起来了,这下我明白了,以前那个师傅呢,瞎猫撞了意外开机了,零件不良了,肯定要更换了,更换BD3508,试机一切正常,那个师傅乱杀桥了,修机尽量修确定好,是否必要换桥。时间关系,胡乱写一下

补充内容 (2012-4-14 12:34):
应本人不细心,此机器第二天回来返修,确实为U91问题,查点位图时,才发现的,更换后再没问题了。

网友:
哎 楼主要是能说的在详细点   带点图就更好 了     走至谢谢了

网友:
修机器的能力从你这篇文章可以看出,ZL不细心

网友:
按部就班,都发表了,不差那点时间了,希望大虾多发点精华,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