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40s 问题

楼主(2012-04-12):
dell的机子,没有办法装系统,进pe到滚动条就卡死,不装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装进系统,求解!!

网友A:
找别的机器GHOST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别的机器GHOST一个

怎么搞

网友:
硬盘好想不行 不是常见的硬盘 找不到载体

网友B:
GHOST有的机器不支持    还是用慢装的系统吧

网友C:
手工安装系统

网友D:
既然ghost不行,为什么不试试安装版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ghost不行,为什么不试试安装版的呢....

对于软件,我不怎么懂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安装系统

怎么做 不懂  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HOST有的机器不支持    还是用慢装的系统吧

慢装??不 知道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软件,我不怎么懂耶

既然不懂,那就交给同行会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装??不 知道怎么做

哎呦    慢装就是用安装版的系统盘   一步步安装  不带任何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不懂,那就交给同行会的把

就是想自己弄啊 不然早就给朋友了

网友F:
怎么这么多求助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多求助贴...

因为不会所以求助

网友G:
换个PE版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PE版本呀

也用别的版本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H:
换个pe吧,或者用安装盘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pe吧,或者用安装盘安装。。

这个型号不带光驱啊

网友(2014-07-11):
没有办法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