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IBM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2-04-12):
待机有 3V  5V。 按开机键 无 3V  5V 。。测量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麻烦说清楚点 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3,5V转换出来有没有短路    特别是屏供电和网卡

网友(点评):
待机有 3V 5V 按了开机 键没有 3V 5V 没有断路。我测量 了

网友:
T40  不光有3  5V   还有1.8   和  1.2   你看又没有先

网友:
那你就修待机  把3SW电压修出来啊

网友:
你测定待机只是3M 我说的是3B电压    自己去看看图纸吧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待机的时候有3V5V ,按了开机键后,3V5V消失。
先加焊下3205,不行的话换掉3V5V的滤波电容,此机有这种通病,如果不是,就得查后级电路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