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写时序二问题

楼主(2012-04-12):
有看过菜鸟写时序二的么?请问待机时+3v_s5从哪里来的啊,貌似还没有啊!

网友:
呵呵  从3  5V的供电IC来的 啊     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
肯定是由IC转换过来啦。。。有待加强理论知识.

网友:
MAX8734在用户还没按开机时只产生+3VPCU和5VPCU,EC还没发信号S5_ON信号啊,怎么来的+3V_S5啊,表示还不懂?可能详细点告诉我啊,我才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