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w9开机20分钟以后屏幕频繁快速闪烁横竖条,有 ...
飞利浦220ew9开机20分钟以后屏幕频繁快速闪烁横竖条,有修过这个型号的吗

楼主(2012-04-12):
飞利浦220ew9开机20分钟以后屏幕频繁快速闪烁横竖条,有修过这个型号的吗,这个型号我认为是个通病。大家分析该怎么修
通病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
先清洁屏线,不行的话,换解压板,区分故障位置

网友:
我也有个机子是这个故障,肯定是通病,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用一会后就出现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驱动板主芯片的温度,有修过主芯片温度过高导致的这个现象,后来加个散热片解决。

网友(2014-06-13):
检查滤波电容 还有晶振 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