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E40开机几分钟显示这样画面?!

楼主(2012-04-12):
请教-ThinkPaD E40开机几分钟显示这样画面?!这台机器是去年买的,一直没用,最近刚拿出来使用,可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开机后不定时间花屏,换内存故障依旧,有时在进安全模式的过程中就死机了,安装系统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安装完成就死机。虽然是新机子,但已经过保了,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我是这样测试的,在开机后,一直运行音乐播放,当出现花屏的时候,音乐依然在正常播放,并且可以关机,可以听到关机的声音,所以我确定问题应该是出现在显卡上,但不知道是与BIOS有关,还是显示本身有问题了。刚开始使用的机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机器也是刚开封的,不存在受潮等其他问题。

下午打了几通THINK的800电话,原来很少打这个电话,今天打这个电话,让我感触有点深,那客服的问题诊断能力真不敢恭维,在电脑城也有THINK的服务站,更让人大迭眼睛。我想有过经历的人很有同感的。有那位哥对油价的感受来讲,就是可以让我说脏话吗!!

在客服的指导下,我先后安装了WIN7,XP,克隆版和纯净安装版,和安装不同版本的驱动,未果。
我把屏线重新插了一下,未果,手头没有一样的屏,明天再想办法。准备先换屏试下,之后动显卡。

网友(点评):
我修过那种不定时白了灯管还是亮着的你压压哪个地方又会好是不是这样的.是就是显卡虚焊.重新做好点

网友(点评):
e40d的机器就是个垃圾,那显卡比T60的还南做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   那么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没有发觉BIOS会影响

网友:
你有没有去测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看看,如果正常很可能是屏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修过好几个这样的  都是屏坏

网友:
换屏测试如果问题还是一样的话,基本上是显卡。显这个显卡打内胶。更换GPU的时候注意不要掉点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最好是先确定屏,再动显卡不迟

网友:
屏的可能和显卡一半一半,一样样查一下,不要轻易动显卡

网友:
用一会出问题显卡的几率较大,这个显卡爱出这样的问题,不能加焊,只能换掉

网友:
显卡修到很少,先排除其它问题

网友:
显卡的机率大一点...

网友:
先屏后显卡,一步一步来,外接试试

网友:
接个外显示器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下常不?

网友:
外接不正常。

网友:
外接情况 看正常吗?

网友:
你要是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
推荐你找找通病  看看有没有可能

网友:
从画面上看屏不良可能性大一些,显卡导致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
昨天无名这修一台灰屏是重刷BIOS就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