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硬盘问题

楼主(2012-04-12):
一块ST500G硬盘台式机的在BIOS里面检测部到硬盘但是硬盘有通电转动的声音啊请问是硬盘电路板坏了吗还是盘体坏啊

网友:
什么盘?MHDD检测什么情况?这样提问,真没办法回答,希望看一下提问须知。

网友:
ROM  或磁头

网友:
ST500G硬盘,电路板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没有估计错,很有 可能是固件 门 的问题。如 果真是 固 件 门的问题,找个修盘的几分钟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