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7s8使用中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4-12):
aoc197s8使用中不定时黑屏,从新按开关键不起作用,按下菜单键能从新开机,今天把显示器拆开了,没有后盖的情况下测试显示器3个小时了,没有出现那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状态呀。

网友(点评):
按键全换了试试

网友:
把按键板拆了,在开机试一下。

网友:
我现在把后盖拆开了,用了好几个小时了,也不黑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按键板上的指示灯阻值怎么算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