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暗屏..

楼主(2012-04-12):
刚修到一台X200的机器,,暗屏,查到电压有,,屏换过了,,,现在就差开启信号,了..谁有图啊..急...

网友:
直接找个3.3V电压飞上去就可以了!要不就在网上找找图纸吧!

网友:
IBM-X200-Mocha-1

网友:
我也有修过一台 这个屏NO信号是从H8里面出来的 但是这个H8里面有资料,需要一样的料板才能换好

网友:
飞线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