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瞎修了一台专卖店送过来的SL400K

楼主(2012-04-12):
以前的我喜欢发帖子,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那么喜欢,总觉得自己的经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值得发个帖子呢!回归正题:专卖店同行送过来一台过保的SL400K说卡在LOGO上不动,用我之前教他们的拆外设办法没见好转然后就找我修咯,其实遇到这样的故障基本上心理有个底了,IBM机器上面那个强悍的硬件故障自诊断功能都不知道搞晕多少人,也难道了不少的第三方硬件厂家!我接的这个机器连键盘都不能用BIOS也进不了!心就想不会南桥吧?因为就算外设有问题,拆掉后大不了报错呢!!不会连BIOS也进不啊?拆开机器主板在通电摸了一下读卡器,网卡 声卡那些都没有什么异常发热,那基本说明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短路坏的现象,又摸了一下南桥发热也属于正常范围内,那未什么会卡在LOGO连键盘都不能用呢?是BIOS?还是EC?BIOS估计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毕竟能看到了画面,IBM如果BIOS有问题的话会可以去到LOGO那里吗?因为懒,所以没有爬上论坛找个BIOS下来写,而且又要扣我10分的下载分啊!!反正手头上面有EC而且又不带程序,换了你再说!!换好了再开机,麻烦了!还是当在LOGO呢?难道真的是BIOS或者南桥??黑胶哦!!天呀!!!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测了一下主板上面USB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啊!!!有60%的机会说明南桥基本正常啊!!那................................还是不相信这个机器坏到这里呢!!我在次通电,但这次是装好风扇上好硅胶通电5分钟再摸~~~~~哈哈哈~~~奇迹出现了,摸到了一个U300(忘记了号码)八脚管爆热!!!上论坛找这个机器的图纸对照了这个管是一个USB供电开关!!EC给它一个开关信号号通还是断开+5V的USB设备电压!把它拆掉后再通电开机,机器直接自动进了BIOS了!!!我在料板上面拆了个一样功能的管子装上去再通电,咦??又卡在LOGO!!!8脚开关管又爆烫啊!!!!搞什么鬼啊!!!我都说我是个小白,断开电后测了一下8脚芯片的6和7脚输出对地阻值,一边1K多,一边只有2欧!唉!!!!原来输出对地啊!!!!那不用说了!剩下后面的滤波电容,拆开读卡器板把一个JNE8的电容拆掉后对地变了1K多!!在料板上面拆了个换下去后又吧本来这个机器上面的8脚管子装上去开机!近BIOS设定好装机装系统........................这个机器总算被我瞎修好了!用时半个小时!!!!我又问了自己一句,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炼到秒杀啊!!!!晕倒!!!

网友:
档LOGO 一般是南桥 USB问题 你这个学习 了

网友:
乱修也能修好好太强了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看下U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看下U口啊

一开始就检查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修好后USB接口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