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亮度自动会调到最大

楼主(2012-04-12):
RT,用了4年多的三星711N液晶,今天终于出问题了,之前一直使用正常,刚才开机进系统后就自动跳出亮度调节提示,而且自动慢慢增加,以为是回潮,用电吹风吹了还是一样,系统重启也不行,有仁兄见过不?
一直相信的三星也不靠谱了

把前面的按键电路板拔了就没有亮度调节框了,但电源问题解决不了
难道手动?

里面有两只电容怀孕,分别为25V 820UF 25V330UF,没有相同,差不多的都没有,于是串联2只16V2200UF=32V1100UF 并联2只25V220UF=25V440UF来代替,高手说这样行不?开机问题依旧

度娘说:
并联:耐压不变,容量等于所有电容容量之和。
串联:耐压相加
多电容器串联计算公式:1/C=1/C1+1/C2+…+1/Cn
三电容器串联 C=(C1*C2*C3)/(C1*C2+C2*C3+C1*C3)
电容串联后容量是减小了,但是这样可以增加他的耐压值。计算公式是:C1*C2/C1+C2。
电容并联后容量是增大了,但是它的耐压值不变。计算公式是:C1+C2

清理了按键换了几只旁边小电容,不知咋地弄好了,等全部装好盖壳又是原样
喷过WD40的除锈剂,不解决问题,清理过几个触点也一样
今天再去试试,把按键全部拆开好好清理下,一共好像有6-7个按键,每个按键旁边配了个小贴片电容,从坏MP3上找了个差不多大的换了还是一样,等俺今天再仔细弄弄

出去找了下这按键板还没得卖,问了下师傅,说可能不是按键板的事,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某芯片问题,高手们说说这驱动板上哪个芯片最有可能导致此类问题?
看过上面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温度啥的还没摸,就这样用也行,只不过调不了颜色,每次要“手动”开机,而且不知其是否开着机,没电源指示灯,要手动加个开关与电源指示灯就更好了

高手说根本问题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三星通病,按键板按键漏电导致按键连键了,找掉漏电哪个换了就行,但是还会坏,建议全换!

网友:
把所有开关按钮都换掉就OK了

网友A:
估计又是一个小白!换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是一个小白!换按键

俺是一个个拆的,连旁边的电容都拆了,不解决问题

网友B:
这个毛病俺遇到一回,刚开始也以为是按键故障,全换掉后故障依旧,为了修好这个故障,把按键板的图纸都画下来了,后来发现是按键板上排线插座底部有一个通孔烂掉不通了,接好后立马就好了。强烈建议把排线插座拆下来看看。不一定是漏电,有些按键电路开路也可能发生这种故障。

网友C:
你把按键板拆了,看还不会自动加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俺遇到一回,刚开始也以为是按键故障,全换掉后故障依旧,为了修好这个故障,把按键板的图纸都画下 ...

哇,终于找到了,多谢,俺试试

网友(点评):
如果拆掉按键都不管用,建议检查按键板上的所有过孔,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按键板拆了,看还不会自动加亮度

按键板拆了不会,现在就拆了在用,但很不方便,各种调不了,开关机不方便,还不知道有没有开着机

网友D:
补习下电路基本知识吧。基本功不扎实,换来换去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清理了按键换了几只旁边小电容,不知咋地弄好了,等全部装好盖壳又是原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3095-1-1.html
估计问题不大,好好看看线是不是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俺遇到一回,刚开始也以为是按键故障,全换掉后故障依旧,为了修好这个故障,把按键板的图纸都画下 ...

应该就是这样,问题就出在按键板,俺把所有按键与小贴片电容都拆下,接上按键板,故障依旧……

把按键全部换掉 , 如果还不行 ,把按键拔掉 ,拷机 ,如果没有就是按键 还有就是驱动板问题啦

网友:
量下各个按键有没有短路或有阻值的地方,如果都没有,那就拆掉按键板上所有电容,换掉所有按键。肯定会好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有点邪门了。

网友:
还有一次拆了按键板,拉扯那线从驱动板接按键板的线也全跳出亮度调节匡,也会自动加亮度至100,驱动板是否有一定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习下电路基本知识吧。基本功不扎实,换来换去也解决不了问题

 醍醐灌顶啊,小弟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按键问题

网友E:
按程序来嘛,拿显示器先看有没虚焊,而且你哪可以先把开关打开再把按键板拔了再通电,看是不是还有没有这现象,有必要一个个拆么。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程序来嘛,拿显示器先看有没虚焊,而且你哪可以先把开关打开再把按键板拔了再通电,看是不是还有没有这现 ...

试过,好像没有

网友G:
   把亮度控制线不接.你再试一下呢..

网友:
嗯,俺一会就试试,一定彻查到厎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亮度控制线不接.你再试一下呢..

接入按键板有5根线,拔掉中间一根就OK,但也各种调不了,一个也不能用,插座也加焊过,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过,好像没有

那按键板问题嘛,慢慢学吧,我都还菜鸟一个,才修2个月

网友B:
这故障是按键板上有开路造成的,不要查短路或漏电故障了,也不要查驱动板,三星的这款按键板的按键回路是两个小网络,每三个按键一组,你仔细跑下线路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是按键板上有开路造成的,不要查短路或漏电故障了,也不要查驱动板,三星的这款按键板的按键回路是两 ...

哦,俺试试
刚才把按键板用水加洗洁精彻底清洗了一遍,再用电吹风吹干,接上还是一样,再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F:
应该是这个图了,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这个图了,看看哪里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次,是导线漏电,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一次,是导线漏电,就遇到过一次

板基本折腾的差不多了,估计问题不大,就几个元件,再简单不过,导线漏电有这个可能,因为上面包几3段黑胶布,不知年数久了会老化,而这段时间回南天引起里面有水份,俺再把导线彻底清洗烤干试试就不信这个邪了

网友(点评):
把导线都分开试试。接头也要仔细的观察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碰到过自动 跳出菜单的 ,没碰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I:
直接换个开关板啊!不行的话看看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一次,是导线漏电,就遇到过一次

OK,俺立马试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直接换个开关板啊!不行的话看看驱动板啊

要有啊,今天到处找了都没看到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有啊,今天到处找了都没看到哪里有

那就换开关,行不行

网友:
按键坏了,全换就好.

网友:
问题已彻底解决,多谢各位
原因:驱动板有灰尘,导致轻微漏电
解决方法:清理驱动板前后面两面的灰尘
多日之烦恼终于解决,百思不得其解后的大彻大悟,哈哈
总结:修理电子电器时还是“三思后行”,很多简单轻微的细节会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应“大胆,心细,少走弯路”,现在全部装上就位,一切正常,有如新机,谢谢各位

网友J:
可能是驱动板固件问题,楼主刷过没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 亮度小电容换了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驱动板固件问题,楼主刷过没

没刷过
反正经过俺清理驱动板两面的灰尘,现已恢复如初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值得楼主费这么大的劲!!!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的把把驱动板上的ADJ那根线断掉就永远是最亮的了。

网友:
把开关换掉就可以了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
按键换掉就可以了 , 小问题

网友:
用了4年了  是不是按键板潮湿腐蚀了 还有你的描述很让我喷饭

网友:
大家能共同进步就好,

网友:
   自己会条出按键乱调的话 把按键全部换掉就行了 , 电容最好找VF大点换上去

网友:
我表示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