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电流一直跳到一点几不显.

楼主(2012-04-12):
刚接到时能显.大家都知道该做什么了..是的我做过显卡跑过很多路.好了直接说结果:无线网卡问题
总结:有些东西无法解释.细心很重要.
知道有人会说你怎么不把它取掉呢.我只能说现在我知道了.希望这问题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确实细心这个问题要注意啊

网友:
多谢大家提醒,

网友:
支持楼主,细心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点评):
客气了能吸收经验就好

网友:
不细心,没耐心的人可能是不适合做维修这行的

网友:
hp的机器有的也会这样,等到过,有谁知道原理请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真细心,小的还有很多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今天被我搞挂了一个

网友:
无线网卡问题导致开机不显示,还有不能待机的。

网友:
遇到过,有的网卡啊,USB口啊光驱啊

网友:
*脏话*,前两天也有台开机不显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联想的G450

网友:
我的好像是G457.我的是有时候能显的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刷过BOSS了,还是不行,我一说要做显卡那人说不修了(集显的)直接拿走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不着啊,

网友(点评):
价钱没忽悠好呗

网友:
有学一点经验,不错

网友:
你换个南桥应该无线网卡就能用了,,这应该是GBM的南桥吧

网友:
      无限网卡短路了 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刷过BOSS了,还是不行,我一说要做显卡那人说不修了(集显的)直接拿走了,到 ...

那人是存心来找茬的,找到问题不修了,说换显卡,他就给70块不修走人,80都不给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