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重启

楼主(2012-04-12):
今天接了个E390过了XP LOGO重启安全模式能进  后来我换我的硬盘试机子 能进桌面 然后一下子东西立马就重启看网页没事  正常操作能用很长时间才重启  跑3D都没事  有时候也是过XP logo重启 然后我把南桥换了一个 北桥加焊 CPU滤波电容全换了 BIOS刷了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 故障依旧  高手指导指导诶  真是没辙了

网友:
让你把大概可能的情况都已经搞过了,建议点一下开关能不能顺利关机!排除一下键盘故障吧。如果正常,就该考虑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4-07-18):
有一个办法: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