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本BIOS 麻烦哪位大哥帮个忙,有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4-12):
机器电流到0.64,内存有波形,没有显示。按键盘大小写也不亮。修主板的BIOS谢谢。能找到的一定给感谢费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显示了啊

网友:
这个小小王本,是不是Satu Malaysia的,山寨版~电源是不是像lenovo的小网本~假如是的话,无法维修~是CPU问题~做了会返修~有很奇怪的问题出现~最好别碰,换新机~

网友:
麻烦你看下,我电压都到0.64了,还CPU问他,内存都有波形了,就差最后步了,这个CPU是凌动的N270的北桥是945GSE 南桥是GBM EC是ITE 8502E的,麻烦有的传一份。感谢在感谢

网友:
我这有台山寨本,没有牌子的,看样子差不多
要就发给你,QQ 25080180
有二个问题你帮我回答一下:我有示波器,如何测内存波形,知道过了内存?
如果主板修好了,在没有屏的时候,如何在主板上测信号已发住屏上?
我是没入门的,问题简单,别见笑。

网友:
这机器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兄弟别乱来啊,你做一下CPU看看

网友:
没见过这个板子

网友:
一般这机子北桥容易虚焊是事实,而且这类本子基本没用风扇散热,尤其夏天到了,散热孔有堵住那种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上网本一般是北桥别去做cpu

网友:
板号多少,型号也不给,板号也不给,晕

网友:
山寨机坏了最好别修~免得赔机器给客户,客户是我们的上帝~

网友A:
  这种鬼机器我修了3台全是加焊CPU好的 但是客户拿回去没几天又拿来了! 最好全部退款 现在遇到这种修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鬼机器我修了3台全是加焊CPU好的 但是客户拿回去没几天又拿来了! 最好全部退款 现在遇到这种修都不修 ...

你确定是CPU嘛,凌动N270虚焊的少,VIA的多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山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山寨板?

仿苹果的机器

网友:
山寨的BIOS怎么会有- -。 网上找不到的啦。

网友:
所以找不到才求助呀,上面有图片。版号我也说了。如果有的麻烦联系我,给一点感谢费,北桥已经换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你做CPU试下啊,也有可能虚焊啊!

网友:
CPU已经做了,电流一样的,内存已经有波形,电流有跳变的。